电动剃须刀是何原理,利用什么刮掉胡子

楼主(2012-09-07):
谁解决一下电动剃须刀的原理,,利用什么挂掉胡子,越详细越好,,,。。。谢谢。

网友:
刀具锋利,转速很快,不是吗?

楼主:
当你开着的时候,,好像没转,我的是这样的

网友:
刀啊,跟剪刀原理一样,刀刃形状不一样罢了

网友(点评):
貌似是同样的刀刃,不同的安装相位

网友:
有旋转的,左右震动的,原理都是剪!

网友:
买个回来研究就明白了。

网友A:
这个太简单了,楼主,把你的电动剃须刀刀头拆成最细分的零件,你自己就明白了,那个是能拆的,别怕弄坏;原理就是高速旋转切削,同时刀口要锋利,其实就是端面铣刀,哈哈

网友:
高速往复运动。

网友:
我拆看看过,其实很简单。
一种是旋转
一种是弹性震荡的
感觉旋转的效果好一点,震荡的比较便宜。

网友:
胡须穿过护罩上小孔,刀片贴着护罩旋转,剪切胡须。

网友:
拆开看下就知道啦,里边的刀具各式各样的都有。

网友:
小弟不才,照几张图片来!

网友:
有两种形式:高速旋转、左右快速震动。
当胡须进入柔软的细网格中,刀片和细网格紧密贴在一起,刀片旋转(震动)切断胡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太简单了,楼主,把你的电动剃须刀刀头拆成最细分的零件,你自己就明白了,那个是能拆的,别怕弄坏;原 ...

这么一说。。还真是。。。

楼主:
我拆开来了,,,现在相机没电,,晚上上图,其实就是带动里面的转盘,刮胡子时挤压外面的把胡子挤压进去,通过高速旋转带动转盘的刀片。。。。谢谢大家,,你们如果要泵车,搅拌车,掘进机资料,挖机资料我可以帮忙。。

网友:
就是铣床的原理;啦!

网友:
我想是刀具的转动和刀具外面的金属网对胡须形成切削力将其剪断,如果把金属网拿开,刀片直接转到胡须上应该没用吧

网友(2013-04-23):
和割草机差不多。

网友:
原理简单,工艺复杂

网友:
刀片贴着刀罩形成剪切力,剪切胡须

网友:
这种问题也要问,自己买一个回去拆了看看就得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