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孔倒角机或其它深孔倒角的方法,急需解决

楼主(2012-09-07):
请问:两相交的斜孔怎样在相交处倒一定的倒角(附件中有简图),急需解决。

网友:
高级!楼主这是什么材料?你能告诉我你想倒成什么样的角吗?图上这两个孔相交的位置应该是一个相贯线,自然形成的,怕是很难精确描述,况且真有倒角的办法,也很难有检测的办法。你如果是想避免相交处的毛刺或许会有些办法,倒角就困难了,呵呵,主要还是我没搞清楚你需要把这儿做成什么样子,请告知。

网友:
去毛刺或许会有些办法,倒角就困难,真需要倒角就上五轴

网友:
采用专用工具

网友:
至少还应该标注尺寸和材料说明吧

网友:
典型的行业菜鸟,提问得 没点水平。是否这一代都是这样呢?!!!!!!!!!!!!!!!!!!!

网友(点评):
你看起来很NB哦。那你说个解决办法色。不然就不要骚包的很

网友:
如果做3-5个。手工或者气动工具打磨倒角。
量大的不知道了、

网友(点评):
做3.5个,你怎么做?那不是一样的啊!人家都说了,是深孔,你用手工也还是做不了啊。

网友:
恐怕不是倒角,是去毛刺吧?

网友:
大量的适合用化学方法

网友:
不是圆角的哟,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网友(点评):
以你的话,要是倒角的话,想问问你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