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形位公差等级的理解(有图)

楼主(2012-09-08):
图中是圆跳动。第一列表示尺寸,第一行表示公差等级。
我们的理解是,比如,形位公差等级为5,对应的尺寸公差等级是6.
也就是说,零件如果按照6级公差加工,我们这里的公差等级就选5级。
      通常来讲,形位公差比尺寸公差低一个等级。
不知各位工程师在实际中是否也是这样做的呢?

PS:这里还有个知识点:
             在独立原则下的公差是:
       形状公差<位置公差<尺寸公差(不知有木有记错)所有公差均不得大于自由公差。

网友:
搞不清楚。。。

网友:
楼主的基本观点我认同。只是关于形状公差<位置公差这一条可能有例外。我从ASME Y14.5M-2009的解释得出来的结论是位置度不能控制形状误差。
总体来说,我们设计的时候是按这个原则做的,不过公差等级之间的差距通常不只1级。

网友:
因为形状误差越大,对位置公差来说就越不好控制,形状误差大于位置公差是不行的。举例来说,两个平面的垂直度和其中一个面的平面度,平面度公差是形状公差如果等于0.02,而你要求他们的位置公差————垂直度公差为0.01,小于0.02.想想都是不可能达到的事。

网友(点评):
可是有的时候就是在图纸中遇到这样的问题,所以我的做法就是将平面度公差加严为0.01,这样就OK了!@

网友:
.......IT3→IT2→IT1   等级是越来越高的  是不是应该说形位公差比尺寸公差高一个等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