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螺纹的间隙与配合问题?

楼主(2012-09-08):
直径大于250的螺纹,经常拆卸,但是遇水后里面有水压,导致很难拆卸,目前采用的是梯形螺纹,请问高手们采用什么样间隙可以让螺纹和间隙更容易拆卸?

网友:
1、原因:    遇水后里面有水压,导致很难拆卸;
 2、改进:消除 水压:
   3、措施:打孔,装卸压阀。
     貌似和梯形螺纹没关系。

网友(点评):
你好!目前上面就有球阀用来泄压的,但是泄压后依然难以拆卸,采用的材料螺母是Q235,外螺纹材料为20#,与材料的关系应该比较大,由于难拆卸,暴力拆卸损伤螺纹。

网友(点评):
看看材料硬度,变形量有多大呢?压力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