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密封槽的问题

楼主(2012-09-08):
采用o型密封圈密封,选用的标准的密封槽,但是装密封圈的位置经常拆卸,导致密封圈经常被水流冲掉,请问大侠可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成功经验?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A:
试一下密封槽改成“梯型槽”。内径的方向比O型圈的直径要小。不好加工就设计一个进刀槽。

网友B:
试下换一种内径小直径大点的O型圈嘛。

网友C:
端面槽吗?

网友D:
我上次看到车间的装配人员把o型密封圈粘到了密封槽里面,装机试验的时候也没出现泄漏问题,到现在几个月了也没有反应有泄漏问题,不知道是否可行?我们的是工作压力为4公斤介质空气工作环境水下的端面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上次看到车间的装配人员把o型密封圈粘到了密封槽里面,装机试验的时候也没出现泄漏问题,到现在几个月了也 ...

谢谢您!可知用的是什么胶?一般装的时候可以用黄油粘,我的情况是经常拆卸,如果粘的不牢固,会被水冲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端面槽吗?

我没说清楚,确实是端面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下换一种内径小直径大点的O型圈嘛。

靠弹性吗?密封圈在密封过程中变形,再经水的压力,恐怕不行,这个也试过!

网友(点评):
确实,经常拆卸的话,是一个问题,可是拆卸前水压不能卸掉吗?在什么地方用的?

网友(点评):
肯定可以泄压的,我说的压力是在使用过程中,o型圈变形,导致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密封槽改成“梯型槽”。内径的方向比O型圈的直径要小。不好加工就设计一个进刀槽。

确实也想过加工成梯形槽,但是比较小,与工人讨论,不容易加工!

网友:
端面槽的话直径改成外小内大的,装配的时候压进去,然后就不会掉出来了。

草图,左边直槽,密封圈容易掉,右边是斜槽,密封圈不会掉。

网友(点评):
可行吗 槽难加工啊

网友(点评):
比一般的槽当然成本要高一些,因为刀具是定制的。

网友(点评):
异形槽确实有加工难度,谢谢你的解答,初步现打算用胶水试一下!

网友(点评):
如果是批量生产的话,建议还是不要增加后续的人力,因为加工这个槽要不了多少时间,跟原来直槽的差多时间。但是后续人工涂胶水的话,一来属于无奈之举,二来增加的人工成本不低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可知用的是什么胶?一般装的时候可以用黄油粘,我的情况是经常拆卸,如果粘的不牢固,会被水冲掉 ...

他们上次也是直接用PVC胶水,不知道你那个行不行?

网友(点评):
这个我可以试一下,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
应该是你的O型圈的压缩量太大了吧,只要符合密封标准,不需要那么大的压缩量,把槽开深一点儿。或者用端面槽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