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送线马达功率如何计算

楼主(2012-09-08):
请问我现在设计了一条普通的皮带流水线。3米长,运动速度50mm/s,负载50kg,请问马达该选多大合适?如有计算过程最好。先谢谢了。

网友(2016-06-28):
1,重量50kg
2.摩擦系数 0.3
3.滚筒直径 100mm
4.速度为50mm/s
5,减速比 1:1
6 .安全系数 为 5倍

得出结论 最好选择50W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