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K980TDB普通数控车床能不能实现8点定位功能

楼主(2012-09-08):
GSK980TDB普通数控车床能不能实现8点定位功能,要是可以的话,是不是在刀架上加装个动力头,可以在轴向跟径向8个角度方向进行铣削,钻削加工?

网友:
主轴没有锁定功能的,而且就那么大小的刀架,你的动力头能装多大的?

网友:
呵呵,完全可以实现...自己改造一下,做一个气动分度,然后在托板上面单独装一个动力刀就可以了...至于怎么实现就靠楼主自己去琢磨啦!

网友(点评):
气动分度,是自动还是手动按下的吗!能够任意角度分吗?有没有锁定功能?谢谢

网友(点评):
专门有这样的自动分度模块装置.很多做机床改造的都有这方面的配套产品....开通过系统未使用的M代码,完全实现自动分度功能....

网友:
没必要折腾。买个贵的多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