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如何选择这个结构的气缸?

楼主(2012-09-08):
如上图,1是一个翻盖,2是一个气缸,利用气缸把盖翻上去。翻盖的重量已知,尺寸已知,气缸行程也已知。气缸作用力未知。我想请教一下,该如何选择气缸?

楼主:
自己顶一下,请朋友们帮忙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2012-11-06):
在机械设计手册气动分册查到普通双作用气缸理论推力为:F=pi*d*d*p/4
pi 为圆周率 d为缸径  p为工作压力
如果计算拉力请把d的二次方换成d的二次方汲取活塞杆直径,估算时可以令直径为0.3倍缸径

网友:
计算启动力矩,根据力矩计算推力,依此选择气缸的缸径

网友:
翻SMC选型手册

网友:
这气缸种类太多了,通过计算确定气缸缸径不是难事,但确定气缸类型却是难事,楼主应该先画好气动原理图,再谈力学

网友:
各条件已知,就按图上画的尺寸算力矩

网友A:
取一号件中点为中心,且可知与地面平行时投影力臂最大,气缸所受拉力最大。把盖子重力与连杆重力垂直方向的矢量和平移到气缸轴线,并克服气缸重力得出最终力的矢量在气缸轴线的投影大小,即为气缸拉力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取一号件中点为中心,且可知与地面平行时投影力臂最大,气缸所受拉力最大。把盖子重力与连杆重力垂直方向的 ...

刚才错了

网友:
分析受力,选气缸输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