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系统的切削速度如何设定啊

楼主(2012-09-08):
fanuc系统的切削速度如何设定啊,西门子系统的在编程方面好像很直观可以直接控制,不晓得fanuc的怎么设置,求大虾指点

网友(2013-02-03):
直接编辑F100,速度就是100

网友:
这是编程的基础知识,FANUC和siemens在切削参数方面的指令是一样的,转速用S,进给用F

网友:
系统最大切削速度参数1430分别设置每个轴的最大切削进给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