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与铝或铜焊接,有简单方法么?焊缝处要求探伤

楼主(2012-09-08):
不锈钢与铝焊接、不锈钢与铜焊接分别用什么焊接方法简单,合适呢?焊缝处要求探伤。

网友A:
第一种没试过、不知道;
第二种用氩弧焊就可以。(不过有时候要选择合适的不锈钢,有些种类焊后会有裂纹)

网友B:
工件和焊缝是什么形状的?焊深多少?铜是什么铜?仅及材料来说,如果是不锈钢与铝或者紫铜我完全能焊,下图是我焊过的不锈钢和紫铜的焊件剖面。
探伤我也能解决,与中科院直接合作,一般来说探伤精度能到0.3~0.5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件和焊缝是什么形状的?焊深多少?铜是什么铜?仅及材料来说,如果是不锈钢与铝或者紫铜我完全能焊,下图 ...

铜是紫铜,请问用什么方法焊合适,用氩弧焊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没试过、不知道;
第二种用氩弧焊就可以。(不过有时候要选择合适的不锈钢,有些种类焊后会有裂纹)

氩弧焊后,铜与不锈钢结合面会不会出现变脆的现象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氩弧焊后,铜与不锈钢结合面会不会出现变脆的现象啊

纯紫铜的话,与321不锈钢焊接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件和焊缝是什么形状的?焊深多少?铜是什么铜?仅及材料来说,如果是不锈钢与铝或者紫铜我完全能焊,下图 ...

我是使用电子束焊接,超声波探伤,都是自己的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紫铜的话,与321不锈钢焊接比较好。

与304、316焊接性能怎么样啊

网友C:
不锈钢与铜用电子束还是比较好焊接的,但是要保证强度的话还是要下一番功夫的,不锈钢与铝到还没有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锈钢与铜用电子束还是比较好焊接的,但是要保证强度的话还是要下一番功夫的,不锈钢与铝到还没有试过

是啊,就怕焊接位置变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与304、316焊接性能怎么样啊

316没试过,304试过多次,焊完后不锈钢管侧有肉眼可见的裂纹。321焊完后探伤效果良好,耐压可以达到2MPa。

网友C:
上周我还正好焊接过无氧铜与不锈钢的,但是凡事焊接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是有图纸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16没试过,304试过多次,焊完后不锈钢管侧有肉眼可见的裂纹。321焊完后探伤效果良好,耐压可以达到2MPa。 ...

好的,谢谢,我用321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周我还正好焊接过无氧铜与不锈钢的,但是凡事焊接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是有图纸就好了

是用氩弧焊焊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用氩弧焊焊的吗

还是电子束焊接的,氩弧焊我这里没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