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加工不变形

楼主(2012-09-08):
有一长130内孔25正负0.01外径30的工件
怎样去加工可防止25孔变形
无锥度
内孔外圆同轴度0.02
粗糙度1.6材质45调质

网友:
先车内孔到尺寸,然后用弹簧夹头装夹车外圆,同轴度可保,也可外圆内孔一也下,然后切断到图纸尺寸

楼主:
数控镗孔怎么样
用什么刀

网友:
数控镗孔恐怕要不行,因为内孔外圆有同轴要求,薄壁件,最好一次装卡加工而成,精加工或车或磨吧,如果尺寸公差带要是再小的话,磨吧!

网友:
车床干就行,内孔用铰刀。粗精车分开干,中间需要加一道自然失效,这样就不会变形了,有保证了同心

网友:
那种说法好呀!

网友:
上磨床吧

网友:
变形是因为切削力大的缘故,最影响切削力的几个因素整下就行了。刀具,夹具,切削参数等。

网友:
我想直接用拉料。

网友:
正常干一个试试呗

网友:
同意二楼 ,一起车好了割断。

网友:
仅车保证不了要求。如果是批量活,要做工装。
工艺大概为
1.车,留内外圆磨量
2.磨内孔,留精磨量
3.穿芯轴,磨外圆。
4.外圆定位,精磨内孔,(这是关键,变形量如何,靠此序),到尺寸。
5.穿芯轴,精磨外圆。成活

网友:
1,粗车,钻孔,镗孔留量2mm余量  2,顶车外圆全部,留0.6余量,3,上软爪跳动0.1轻卡精镗孔,留0.05余量,铰孔(机用铰刀)。如果孔质量达不到要求可用生铁长研磨套进行研磨修正。4,用心轴磨外径达图(注意少进刀,充分冷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