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面车半圆怎么车

楼主(2012-09-08):
50的圆在40为中心车一个半圆放密封圈怎么车好

网友A:
搞个图出来瞧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个图出来瞧瞧

真没图纸只有一个样品,我现在用尖刀走有点伤刀

网友:
是端面槽吧

网友B:
应该是断面槽,简单,圆弧成形刀,要求高点就分个粗精车吧。没必要用刀尖走圆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断面槽,简单,圆弧成形刀,要求高点就分个粗精车吧。没必要用刀尖走圆弧

买不到太窄了3个宽的

网友(点评):
买不到就买3个的切刀来磨啊,不会手磨刀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买不到太窄了3个宽的

磨的不太圆,车不锈钢的阻力比较大

网友:
没图也不好说啊

网友:
最还是用圆头割刀,有卖的。

网友:
圆头刀
g41,g42试一试

网友:
用螺纹刀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