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弧车刀车凹半圆时它的半径补偿方位是几?

楼主(2012-09-08):
请教高手,在数控车上用圆弧车刀车凹的半圆时,用刀尖半径补偿的话,它的刀尖方位是几?这个问题迷惑了很长时间,不知有没有高手愿意指教?谢谢!9 k5 I) s( X9 B

网友:

是8

网友:
0或者9。

网友(点评):
看走刀方向

网友:
前置刀架是8  后置刀架我不记得了

网友:
凹圆应该用G41 方法是8.

网友(点评):
我觉得应该是G42吧?不管前置后置刀架都是从刀具运动方面看的,如果向卡盘方向车外圆不管前置后置都是G42

网友:
机床说明书上有详细说明

网友:
前置和后置一样的都是8

网友:
画个示意图,包括刀具样式,是正装还是反装,刀架是哪种布置形势,这样分析起来就有针对性,也可以给你一个固定的答案。

网友:
别管那么多用0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