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线切割高高手,这个产品能否加工?

楼主(2012-09-08):
需要切割一个扁方,这个扁方的另一端有一台阶,钼丝无法通过,求解怎么样切割这个扁方???(扁方尺寸为3*5*30左右,底部台阶为10*10*8,扁方位于台阶中间)   求线切割高高手解答???

网友:
根据你描述的尺寸,我个人理解,如果只能用线切割的话,你可以先用线切割,另一侧台阶槽后用电火花!考虑一下,要切割的部位相交面处是否有圆R,有圆R的话,看看是否有合适的铣刀进行铣削,效率和成本都会有很好的效果,如果扁方很深,铣削就不适合了,看看能否用插床加工更快捷,总之能不用线切割的就不用线切割,效率低!

网友:
没弄明白楼主的意思,传个图看看比较好。

网友:
工装,工装

楼主:
可能我表述的不是很清楚,一端的扁方是个圆弧的扁方,我想通过线切割加工出来,可以吗???(图纸晚点上传)

网友(2013-04-04):
传个图来看吧。

网友:
图纸那哥们

网友:
图纸是最好的说明书!!!

网友:
没有图纸凭空想象啊 呵呵

网友:
要发个图来看看才能知道的

网友(2013-08-28):
有图好说话

网友(2013-12-30):
把分度头放在线切割上,具体的方法我想你应该知道了。

网友:
还是传个图更直观

网友:
真的没弄明白什么意思,t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