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杆气缸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2-09-09):
无杆气缸的工作原理是什么?请各位大侠详细指教

网友:
一种是气缸内部有可移动滑块,受气压推动,通过强磁铁牵引外部铁磁性滑块沿滑轨移动。
还有一种不是用磁力的
是在上面开了一个槽的
有一种滑动密封
你查一个SMC的MY1H或MY1L系列无杆气缸就明白

网友:
社区里之前有社友针对无杆气缸做过祥细说明,你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