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的推力和流量的计算

楼主(2012-09-09):
现有总压力500TON,主缸直径560,且有两个辅缸辅助同步运动,最大行程500,泵浦最高压力210,是高低压双泵,泵浦使用马力15HP.现不清楚活塞速度和负载。
1 能否求出缸的流量和推力?
2 F=有效面积X压力X10  压力指什么压力 10是单位换算吗?
3 泵浦最高压力210,如何达到500TON总压力,是3缸并联压力和吗?
4 其运动是否是根据液压杠杆原理 控制辅缸来控制主缸?

问题是不是有点幼稚?
液压菜鸟恳请各位大侠前来解答心中疑惑
感激不尽 临表涕零 不知所言

楼主:
这是第一次发帖 不会没人理吧

网友A:
第一个问题: 可以计算出推力 按你说的第二项中公式; 不决定油缸运动速度,无法计算出需要的流量;第二个问题:只要明白:1N=1PA*1M2就可以了,单位换算好后计算;第三个问题: 你先计算下主缸和副缸的吨位多少,在规定压力下;第四问题:不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第二,压力指的是控制油缸工作的最大系统压力,不光看油泵的最大压力,还要看控制阀的系统压力,就是溢流阀的调定压力;第三,500吨应该指的是油缸工作产生的最大推力是500吨,就是4900KN。通过你的公式可以算出系统压力

楼主:
十分感激楼上两位大侠 耐心解读
小弟受益匪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 可以计算出推力 按你说的第二项中公式; 不决定油缸运动速度,无法计算出需要的流量;第二个问 ...

其实我想问的是 三缸是如何实现同步控制的 有老大侠费心了
感激不尽

网友:
这个我也不擅长,最常见的就是三缸之间搞个硬连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