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哥做的是2205不锈钢,悲催了!

楼主(2012-09-09):
一个角只能做两件活,外园100长度70半球形工件。这刀片还是人家专门做不锈钢的单位里去拿的,上哈买的不锈钢刀片半个工件都车不了。尼玛,百度了一下这材料比碳钢还叼!怪不得老板看我接了他单子恨不得马上塞给我,原来我是拿了一个烫手山芋。价格还不高。这活干完果断涨价。不然不做了。

网友:
恭喜涨价。恭喜发财。。。技术就是票子啊。。。

网友:
2205是什么牌号的不锈钢?
是201吗
201的我们加工过比304加工起来费劲多了

网友:
肯纳的KC5010只车10丝40多长。只能车4个。比你的可难干多了。高温不锈钢。牌号是国家机密

网友A:
油冷,低线速度

网友:
双相不锈钢2205标准号: ASTM A240/A240M--01 双相不锈钢2205合金是由21%铬,2.5%钼及4.5%镍氮合金构成的复式不锈钢。它具有高强度、良好的冲击韧性以及良好的整体和局部的抗应力腐蚀能力。2205双相不锈钢的屈服强度是奥氏体不锈钢的两倍,这一特性使设计者在设计产品时减轻重量,让这种合金比316,317L更具有价格优势。这种合金特别适用于-50°F/+600°F 温度范围内。超出这一温度范围的应用,也可考虑这种合金,但是有一些限制,尤其是应用于焊接结构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冷,低线速度

这机床懒就烂在不能变速。

网友(点评):
镍基高温合金比这还难车,如果你车过,你会觉得车不锈钢是多么的享受

网友:
不绣钢真这么难车吗?

网友:
记得速度要慢不能快,水要加足,切量不能大。最好用手磨刀车一下,然后再用机加刀精车

网友:
  昨天问了一个经常加工2205的同行,那个他说速度400,进给f0.1,吃刀量为单边2个,水一定要随时调整,一定要对着刀,如果刀具选不错的话,应该没有问题。按他说的话,2205啊,双相钢啊,钼三镍6。最好车了,碳低纳高,材料软软的,又不粘刀。最好车的不锈钢了。比304,316好车N多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