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支油缸同步的问题

楼主(2012-09-09):
目前遇到一个麻烦 的项目,需要用4支油缸提升一座刚性桥梁,四支油缸同步误差小于10mm。
四支油缸由两套泵站控制,分别控制2支油缸。
两只油缸的同步好解决,但是四只油缸同步就有难度了。

网友:
怎么没人回复,我也想了解

网友:
顶一下,之前有见过用伺服阀控制两个油缸同步的,精度很高,四个的未见过。

网友:
我们最近用了一个泵站控制四个缸,也是不能同步。
   特别是当升起来后停留时,会因为负载不平衡而导致单个缸自沉降。至今没有找到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同步油缸或者同步马达。看你的精度要求而定

网友:
同步精度10mm,这还得看油缸的行程,若果行程两米,误差10mm这个其实还是挺高的,同步马达估计够钱,而且随着使用,内泄量的增加,会越用效果越差,建议用比例阀加磁尺的PLC同步控制

网友:
用比例阀与磁尺或位移传感器再结合PLC控制
估计只有这样才能做得到

网友:
干嘛要用两台泵站呢

楼主:
因为间隔比较远,泵站还附带其他油缸。
油缸行程6米8;
目前想到的办法是泵站采用比例泵控制,两套泵站控制柜将油缸位移信号送PLC,通过调节比例泵调节两个泵站的平衡。
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
用比例泵调节不好!中间环节太多,变量也多,那这个闭环系统的动态响应会低很多。建议用比例阀或比例节流阀(单作用油缸)

网友(点评):
按照百分比调节泵的流量在电控中操作比较困难??

网友:
我用过8台缸同步的,用等齐控制即可

网友(2012-11-12):
还是用同步分流马达好点

网友(2013-02-05):
这个要求用流量计加变频控制调速电机拖动的油泵来实现,误差可以控制在百分之一以内。

网友(2014-01-14):
以后这种事情找我就可以了 我的同步分流器可以免调试解决同步问题 ,装上排完空气就可以了

网友:
时间太久了,其实这种情况,同步马达和同步缸完全可以解决,没任何问题!
详细了解联系我QQ:2049151807

网友:
推荐伺服缸加比例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