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回路故障排除

楼主(2012-09-09):
故障
原因
处理
机器不能上升

1 电源没开
2 马达运转方向错误
3 油量不足
4 超过马达负荷热继电器跳脱

1打开电源
2电源线其中两条对换
3补充油量
4按热继电器上蓝色按钮
马达有声响却没转动
3相3线电源线其中一条断掉或脱落
电源线换新  将脱落电线接上
压力无法达到设定压力
1 高压阀有异物卡住

2 高压阀设定不足

3 高压阀油封损坏漏油

4 泄压阀有异物卡住

5 高压泵浦损坏

6 辅助油缸活塞油封损坏

7 上升慢速开关极限未接触或断线
1  拆下清除

2将高压阀至所需压力

3 更换油封

4 拆下清除

5 更换高压泵浦

6 更换油封

7 调至适当位置或更换
机器无法保持压力有压力减退现象
1油路开关漏油现象

2泄压阀有异物卡住

3满油阀的单向阀损坏

4加压用的防逆阀不能保持压力
1更换油封

2拆下清除

3 更换

4更换
机器上升至慢速时有上下跳动现象
1背压阀设定不足
2背压阀有异物卡住
3背压阀损坏
4辅助油缸油封损坏
1将背压阀转至所需压力
2拆下清除
3更换
4更换
主缸吸到空气
1高低压泵浦切油口没锁紧

2油箱油量不够

3主缸油管破裂
1将切油口用扳手锁紧

2补冲油量

3将油管补好或更换
操作中突然停止后即停电
空气开关因过负荷而跳脱
检查是否有短路或超过使用更换或拆除

楼主:
高低压双泵压力机 有没有对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