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油口与回油口之间的截止阀是干嘛用的?

楼主(2012-09-09):
进油口与回油口之间的截止阀是干嘛用的?

网友:
必要时沟通A、B腔。

网友:
开通截止阀,油缸速度加快

网友:
应急用,比如停电或者元件损坏时,可以让油缸回程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工厂里也称常闭开关,一打开的话就接通,在液压上这个称作什么来着,挺有名的

网友:
这个是泄压用的,用于检修时拆卸油缸用

楼主:
都是大牛啊,做为菜鸟我的好好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