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板焊接,不同的板料对应的焊接有无特别要求,焊条有哪些要求?

楼主(2012-09-09):
      我是做工程机械散热器的,上面会用到一些钣金件。做框架来固定散热器,还有一些小支架,钢板的厚度大多在3-16mm。以前我们多用的是Q235普通钢板。

但是最近发现在市场上面有出现断裂的现象,分析后找出结构的问题外,还有材料和焊接强度的影响。不同的板料对应的焊接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焊条有哪些要求?可不可以用材质好一点的钢板取代Q235。私企又怕成本高了。钣金件我不熟,或者有相关的知识。

求帮忙,谢谢!

网友:
焊接标准手册里面有…

网友:
算了,居然说道成本问题,用我家的焊接也便宜不了,还是想想其他的焊接方法吧

网友:
没有资料下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