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雕刻机的问题

楼主(2012-09-09):
这半年在几个玻璃雕刻机厂家打工,听他们好多装配师傅说大理石床身不用调水平,不知这说法对不?还有就是他们在装配直线导轨后,装配丝杆电机座跟轴承座一般不打表,全靠手摇的劲来确定装得到位不。而且电机座跟轴承座不打定位销,龙门架跟床身结合后也光靠螺钉定位,他们这做法颠覆啦我对精密机床的理解,不知他们做的对吗?请老师们解答下,谢谢。

网友A:
杀猪捅脖子插屁股  各有各的干法 施主不必太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杀猪捅脖子插屁股  各有各的干法 施主不必太纠结

请不要灌水好不好,再说这不是干法的问题,这是原则的问题,该不该这样干的问题。

网友A:
好吧  详细和你聊聊、、

1装配师傅说大理石床身不用调水平,不知这说法对不?
我可以明确告诉你,这是不对的。但是不会短期内就影响设备的使用和精度。之所以那些装配这么说,这么做,两个字:偷懒

2还有就是他们在装配直线导轨后,装配丝杆电机座跟轴承座一般不打表,全靠手摇的劲来确定装得到位不。
明确的告诉你这样也不对。但是我也喜欢这样干,因为这样显得自己有水平。是老手,不是小白
其实是滚珠丝杆装的有点偏也不会卡死,因为是滚动摩擦。
你装双导杆的时候,注意下,滑动轴套的稍有不对就会卡死,直线轴承的就没那么容易卡死,有空不妨感受一下。

3而且电机座跟轴承座不打定位销,龙门架跟床身结合后也光靠螺钉定位.
也是不对的。那样调好了之后,要是拆卸了,又要重新调整一次。
但是,销控配打很累,钻扩铰,能偷懒则偷懒吧。。。。。。

温馨提示一句:小施主作为到一个新地方的新人,务必要多看,少说。
很多时候,江湖上不是研究技术上谁对谁错,而是研究谁说了算。
施主若是被人赶了出去,纵算施主再对又如何??
入乡随俗,佛在心中,阿弥陀佛

打字这么多,施主不会还责怪老衲灌水吧?

网友(点评):
高手,老江湖!这位顶上元良灌大顶,定盘子月招子远彩。

网友:
哈哈,龙九禅师真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  详细和你聊聊、、

1装配师傅说大理石床身不用调水平,不知这说法对不?

哦,的确如此啊,谢谢老师的回答,总是有人说中国机床的质量为何这样差,这也是原因之一吧。就是有人想做好,在这种环境下,也会做不好。呵呵,再次感谢老师的提醒。

网友(点评):
对于你这种较真的学习精神 老衲是鼓励的 是欣慰的 若不学会怎么活下去 是危险的。

网友B:
会什么玻璃雕刻机价格越来越低,就是你所呆的厂家越来越多。我自己也设计了一款,第一台样机是我参与装配的。
装配师傅说大理石床身不用调水平,不知这说法对
这是肯定不对的。我在放最下面的大理石时,都要求初调水平,在安装导轨的大理石放上后,绝对要调水平。不然就影响设备的精度和稳定性。到别的厂去安装时,你就找回水平,就可以还原到出厂前的安装精度。

2还有就是他们在装配直线导轨后,装配丝杆电机座跟轴承座一般不打表,全靠手摇的劲来确定装得到位不。
这样也不对。我在轴承座与大理石加有一个调整垫。通过测量,修磨垫片,在打丝杆与导轨侧母线,上下母线都在0.01mm以内后,这才算找到等高。
3而且电机座跟轴承座不打定位销,龙门架跟床身结合后也光靠螺钉定位.
也是不对的。我在电机座上设计了销孔。这样方便维修时重新找到基准。就算是拆了也不用重新找平行度。龙门架校好各轴的垂直度后,也打上销,一个是增加机床可靠性,在机器运输防止精度变了。就算是因为某个原回,拆掉龙门重装,也很容易找回基准。

网友(点评):
都大理石了,按说很高级了,但为什么上侧母线在1丝以内就算合格呢?装完丝杠远端跳动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什么玻璃雕刻机价格越来越低,就是你所呆的厂家越来越多。我自己也设计了一款,第一台样机是我参与装配的 ...

我觉得大伙有些误会,觉得大理石机床是很精密的设备,其实大理石机床是它本身稳定性很可靠,但是要说只要是大理石机床就很高档,很精密,那就错咯,关键还是要看制造制造厂家的实力和其技术力量。但据我经常维修这个机器所经历的事实,许多有智慧的老板还是会选择质量好的机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