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7类外套内孔总是椭圆,最多有30丝,最少两丝

楼主(2012-09-09):
请教各位师傅一个棘手的问题

车7类外套内孔总是椭圆,最多有30丝,最少两丝,怎么回事?用的是液压弹簧夹具,就是那种全包覆式的工装,用标准件打跳动不超过3丝,而且外套车完以后不卸用百分表打跳动最多2丝,可是一卸下来就椭圆,在别处查的说是夹紧力过大应力变形,但是油压减小了还是不管事,再小恐怕都夹不紧要滑圈了,还有别的因素会导致这种问题吗?

特地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
是轴承圈的孔吗?

网友A:
改变夹紧方式,径向变轴向

楼主:
轴向怎么夹啊,那样怎么车,还有我就是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以前用液压车的时候也是这么夹的,也没见过这种情况,工件不卸不跳一卸就变形这到底说明什么情况呢,诚心请师傅们赐教

网友B:
车一下外圆试试看是否也一样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如果也是这样证明你的机床主轴出现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一下外圆试试看是否也一样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如果也是这样证明你的机床主轴出现了问题。

外圆也是这样,不卸就不跳,不过情况会好很多,椭圆最多5丝,是主轴的问题吗?

网友(点评):
你这情况分析主轴有问题,检查主轴吧。

网友:
车这种薄壁圈肯定变形的,除非压力调到0.2BAR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变夹紧方式,径向变轴向

很聪明

网友(2012-10-25):
改夹紧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