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显上怎么计算角度和斜边的长度?

楼主(2012-09-09):
    在数显上怎么计算角度和斜边的长度!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
白天再问 现在你新手是熬得住  你的大师傅们都要睡觉的。。。

网友:
请具体说明下

网友:
??问题描述不清

楼主:
用三角函数和勾股定理

网友:
数显?游标卡尺吗? 我都是在cad上量的。。

网友:
表述不清楚,可能有很多方法。直接标注啊,用卡尺量啊,计算啊

楼主:
是安装在铣床和车床上的那个数显,例如工程师只给出了A和B两个数值要铣D面就要计算C角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