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系统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9-09):
如图

网友A:
这是负载敏感变量泵,和负载敏感比例阀一起使用,组成变量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负载敏感变量泵,和负载敏感比例阀一起使用,组成变量系统

大侠,那它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以偏概全,一点经验不能代表全部。
压力控制变量泵这个是

网友:
这是恒压变量泵,贝贝老师说的对,听老师的没有错

楼主:
我太菜了

网友:
只是把恒压变量柱塞泵的符号画的比较详细。

楼主:
再次感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