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焊接时有效的减小焊接变形?

楼主(2012-09-09):
求各位高手指点,怎样在焊接时有效的减小焊接变形?

网友:
焊接变形是没法减轻或控制的,只能让它变形,然后再进行焊后回火,消除应力,再进行精加工.

网友(点评):
是这样么???

网友:
如果专门从焊接出发的话,可以先多点点焊好以后,对称段焊,之后有必要连接段焊,使之满焊。# g- k' T# V" Z
不知可行否。

楼主:
我们 是在铆好后用机器人进行焊接,你说的情况如果是 手工进行你那方法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