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数控gsk928tf车床型号el6140n,如何改造成自动调速?

楼主(2012-09-10):
现有一台使用广州数控gsk928tf系统的车床,型号el6140n,主轴使用机械手动变速,但是gsk928tf预留有用模拟量控制变频机的硬件接口,现在想把此车床改造成自动调速,望高手多多指教,出钱帮我改造好也行,联系电话15618792057,车床在上海

网友:
我这有gsk928te系统改的数控,同样的问题,不准备改了,系统本来就功能简单,粗加工,制坯还不错,能省力。

网友:
改变频调速,加个变频器就行了,变成多档变频,电路要改动下,我帮别人改过十几台,现在用得还好

楼主:
需要改cnc的梯形图吗

楼主:
车床设置成变频机调速但是测量模拟量输出口一直是1v电压

网友(点评):
先说你都设置了那些参数,怎么设置的。S指令执行的时候才有电压的。建议别改,本来就是粗车,吃刀量大,改了,重切,慢速直接闷死。

楼主:
多谢各位的回答。使用s指令果然有相应的电压输出,就等买来变频机进行改造。特别感谢  章13528989589 电话打过去说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