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零件怎么装夹加工?

楼主(2012-09-10):
这零件为薄壁铝件,壁厚8mm,法兰面要钻孔铣槽,考虑到容易变形,想不出好办法装夹,希望有高手帮帮我这个菜鸟

楼主:
没人指教吗,在数控加工中心上做,怎么装夹

网友:
我也不是太懂,不过看车间里的,他们都是用分度头,做的,希望能够帮到你,祝你好运

网友:
用压板的方式压住法兰盘,加工中心不需要分度头什么的也能加工高精度孔系,环形槽也是在法兰盘底部,我猜是上密封垫圈用的,没有太严密的思考,只是直觉加工盘这样的用压板夹紧,只要不妨碍刀具或主轴就好,至于定位,下面可以用浮动的V型块顶住倾斜的弯管外圆,保证孔的位置。

楼主:
farewellll,能发给我看看吗,我的邮箱是917191019@qq.com。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farewellll,能发给我看看吗,我的邮箱是。万分感谢

这只是初步方案,我都只能隐约看到你的法兰盘10个厚 外径内径尺寸都猜的两三百的样子,夹具就是定位和夹紧,这个你得自己去完善细节,还有看你加工中心,工作台尺寸、行程,主轴升高的高度,我建模没得具体尺寸,你要结合自己产品的尺寸来设计。先讨论方案可行性吧,方向找到了,尺寸什么的谁都能很容易定下来。

楼主:
我打算先用压板压紧法兰面,加工三个台阶孔,再以这三个台阶孔用M8螺纹固定加工面,法兰面是要加工的,加工完后再以法兰面定位上卧加加工另一端面及侧面孔,高手这个方案可行吗

网友A:
看不清楚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楚图纸

我发给你,

网友(点评):
最好是把图纸清楚贴出来吧!是做手动还是自动的装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打算先用压板压紧法兰面,加工三个台阶孔,再以这三个台阶孔用M8螺纹固定加工面,法兰面是要加工的,加工 ...

如果面也要加工,你说的方案可行,还是只有自己最清楚自己产品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