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主轴的计算转速---请教

楼主(2012-09-10):
主轴的计算转速是低速第一个三分之一变速范围的最高一级转速,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请高手举例说明一下!!

网友A:
这个,我学了。一本书叫《机械制造装备技术》。假如你设计的变速箱是12级,转速从低到高依次是1,2,3,4……12r/min.则可以把这些转速分为三段,即1,2,3,4         5,6,7,8       9,10,11,12。第一个三分之一的最高转速便是4.懂了没?

网友(点评):
女侠是机械设计的实践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学了。一本书叫《机械制造装备技术》。假如你设计的变速箱是12级,转速从低到高依次是1,2,3,4……1 ...

哈哈,谢谢女侠啦,好像懂了,可是如果这些转速没有被三等分怎么算呢

网友:
主轴的计算转速是由主电机的计算转速决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谢谢女侠啦,好像懂了,可是如果这些转速没有被三等分怎么算呢

去掉一个最高转速,或者最低转速重新等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一个最高转速,或者最低转速重新等分

哈哈,如果余数是2的话就把最高和最低全去掉吧

网友:
E,这个有什么意思?按实际需要设计就可以了

网友:
行家还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