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改OFFSET SETTING

楼主(2012-09-10):
本人以前操作过FANUC的18M的加工中心机.在OFFSET的菜单里就有刀具的长度补偿和半径补偿(G43 G44 G41 G42)的寄存器.
但是我在三菱的加工中心机里只有长度补偿寄存器.而没有半径补偿寄存器.望高手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
不熟不要改,其实很检单,就是搞错了机床就没有参数了。
将参数1037改为2,1060设1后再N INPUT 后Y INPUT关机再开就出来了,
图片插不进来

网友A:
将参数1037改为2,
1060设为1后出现Y/N,按N键再键INPUT,再出现Y\N,按Y再键INPUT。关机上电。再个N(NO)是不改变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参数1037改为2,
1060设为1后出现Y/N,按N键再键INPUT,再出现Y\N,按Y再键INPUT。关机上电。再个N(NO)是不 ...

        系统中没有1037编号  也找不到1060

网友A:
引用 楼主:
系统中没有1037编号

按 “准备”再YES就出来了。

网友:
你不会搞就别搞了,别把参数都格式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 “准备”再YES就出来了。

  不好意思。说具体点,我不是清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