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设计的,在工作中都用到哪些计算?

楼主(2012-09-10):
这些天论坛上有很多关于设计与计算的问题出现。我想问问大家,在工作中都用到哪些计算,材料力学,轴,齿轮,带传动,连传动,电机功率的选择,钢结构等。

因为我从事包装机行业(包装产品都很轻),所以力学计算很少。有时就算下速度够不够,气缸的行程够不够。其他的很少计算,(计算有点浪费时间)。除非遇到非标的单子,所包装物品很重时才会计算电机功率,但机架也不会去计算,都够强度,到现在我从事这个行业用到的电机功率最大的也才750W。

希望大家说说平时都计算些什么,我业余有时间也好补补自己的缺陷

网友:
同求。

网友(点评):
像我们搞小自动化设备的除了电机丝杆导轨之外其他基本就没算过。

网友:
大到各种结构件小到各种销子都要算,有时候真的很佩服设计部的那帮家伙,不过现在有有限元分析相对简单多了!自己英语不好ANSYS对我来说太高端了!

网友:
像我们搞小自动化设备的除了电机丝杆导轨之外其他基本就没算过。

网友:
极少计算,个别的在软件上分析一下。

网友:
我们也是计算的很少,希望各位前辈能分享一下经验,谢谢!

网友:
有时间的话最好都了解了。东西多学点没什么坏处,还有就是你总不会一辈去做标准件,或者有时你不想做包装机了改做别的东西了,就有可能用的上的。

网友:
跟着师傅做些装配非标设计,感觉也计算少了点、也许自己接触的 不够深、

网友:
工作行程,压力大小,调整范围。这些都要计算

网友:
很有用到啊,以前很少,现在就更少了啊!

网友:
    轴,轴径的选择,弯扭校核,强度校核,轴上有键槽,抗挤压强度。齿轮,齿根强度,齿面强度。传动,减速机类型,传动比选择,电机选择,减速机输入轴强度校核。皮带传动,欧拉公式,预紧力计算,包角计算,皮带选择。输送带,仰角,物料安息角,传送距离,电机功率。钢结构,整体的稳定性,局部螺栓抗剪,梁的抗弯能力,挠度计算,型材选型,或自制组合梁柱。有些涉及到塑性变形的生产,比如轧钢,钢材延伸率,辊子结构,辊面热处理,咬入角。冷弯整形,比如卷板,确定辊子直径,辊间距离,从而确定卷制圆环的规格,根据板宽板厚计算功率,选型电机和减速机。   这个没法一一说清楚的,这些东西也都是机械手册上或者学校学的教材上有的,区别是基本模型的组合,从结构到动力的不同组合,都是有理论根据的可以计算的。当然不想算的,在设计选型时把轴放大,把电机放大,减速比放大设备照样能工作的,等出了问题再翻书从头算也可以的,来不来得及就不知道了。

网友(点评):
请问欧拉公式用在哪些地方?

网友(点评):
皮带传动,摩擦卷筒上面

网友:
同步带还是要算的,断过带,吃过亏。

网友A:
现在每种标准件基本有参数表或者现成的经验公式,查查就行
关键零件强度就要用软件分析 了

网友(点评):
恩,我们基本也是这么做的

网友:
越是了解这行越是觉得自己不会的东西有很多

网友:
推荐你看下刘鸿文的《材料力学》和随便一本《机械设计》就明白了

网友:
真正的力学分析的很少算的吧!!!都是以前的老图纸,跟着来!!!那些行程不叫计算吧!

网友:
没出去工作,还没遇到这样的问题。不过也想了解一下,趁现在有时间还可以多学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每种标准件基本有参数表或者现成的经验公式,查查就行
关键零件强度就要用软件分析 了

同意楼上,现在辅助设计插件很多,让我节省了很多时间,同时也忽略了很多重要的东西,设计时经常要查手册、找参数,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悲哀啊!

网友(2013-02-22):
中国就是一个仿造国家,计算真的是很少的!

网友:
我在的行业都要算,
压力容器
1.计算筒体厚度
2.计算封头厚度
3.计算风载荷及地震对容器的影响
4.计算开孔补强
5.计算法兰强度
6.计算管板厚度
7.计算接管局部应力
8.做运输安全计算
9.容器吊装计算
10.安全附件的计算
11.吊耳计算
12.管束震动分析
13.换热器的传热计算
14.螺栓扭矩计算
15.容器的疲劳分析
、、、、、、

网友:
我们现在是做甲板机械的,装在船上的机器都要进行计算,不过有时候也进行类比下就可以了!其实中国人做产品主要是以仿造为主,自己去计算的很少,很多时候也算不太求对!

网友:
我们公司常用的计算:
1.传动比:齿轮、带传动,确定尺寸大小、几根皮带等
2.核算转动惯量、保证足够的力矩、选择合适电机
3.计算工作行程,运动速度
4.计算装配尺寸链、误差分析
都是一些最基本的,设计手册上都有公式,复杂的分析感觉自己还欠火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网友:
也就计算过功率 扭矩 转速 转动惯量 ,轴的强度和刚度,以及用ansys计算过抗扭模量!

网友:
每个专业行都有其特定的计算

网友:
一般机械需要计算的我们都得做,比如齿轮、轴、轴承校核,力学分析,材料力学等等。

网友:
有限元分析这是个高端技术啊

网友(2013-04-16):
其实我们所用到的机构都会涉及到计算,只不过有很多不是很重要的零件是凭经验估算的,但有些还是要去计算的,本人也就计算过一些像电机的扭力等等之类的,现在做设计用标准件多了,看过以前台湾和日本的机器都是用机械结构传动的,那样的设备涉及的计算要多些。。。

网友:
主要刚度强度验算,负载计算,运动空间分析 再就是疲劳分析

网友:
需要计算时计算,不过很多时候是要做经验设计的。

网友:
设备基础及所需载荷

网友:
“锅炉、压力容器、电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中每个零部件都有严格的、法定计算方法,且受技术监督局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