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圆的同心度如何检验才能准确?

楼主(2012-09-10):
求各位帮忙 两个圆的同心度如何检验才能准确。
从建立坐标说起

网友:
同求 我一般都在床子上测的。

楼主:
现在需要三坐标测量   怎么测的准。  据说有三种方法

网友A:
用三坐标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三坐标测

感谢   我想问在用三坐标检验时的方法

网友:
一般我是按图纸设计测量,比如图纸标注:一个圆柱为基准,另一个圆柱与基准圆柱的同轴度。那么我测一个基准圆柱,多测几层圆。再测另一个圆柱,也是多测几层圆。这样直接比较就可以了,如果这样误差太大的话。
1.那么就测几层截圆,投影到面上,面的选择很重要,要投影到和圆是一次加工的面或者精度要求很高的面。这样为了减少投影误差。测完圆,比较同心度,选择比较大的作为同轴度检测结果。
2.用测量的圆(还是要测截面圆)啮合成一条直线,评价直线度,直线度的二倍作为同轴度的测量值。
3.还有就是用两个圆柱建立公共轴线,两个圆柱分别和公共轴线比较同轴度,选最大的作为同轴度测量结果。建立坐标系呢,要看你用的什么软件。当然了无论哪种软件你能建立一个正确的坐标系,都是很好的。不过用温泽和莱兹的话,建不建坐标系,对于评价同轴度或同心度没什么影响。但如果用海克斯康的机器就要建坐标。而且建坐标的正确与否对测量结果影响很大。因为海克斯康里面测量圆时,默认投影面和你选择的工作平面有关系。所以单纯评价同心度的话,建坐标要考虑可以选择评价的圆柱(基准)的轴线作为第一方向。其余方向随便定就可以。这是我的一点见解,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楼主:
感谢帮忙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