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要把红宝石直接注塑在红宝石底座里面,可以实现么?

楼主(2012-09-10):
我想要把红宝石直接注塑在红宝石底座里面,不知道可不可以实现呢?
红宝石是人工宝石,直接加工好,红宝石底座用ABS材料,我问过一家加工单位,他说在红宝石底座里直接加上一个倒扣,我不知道具体的行不行
目前都是分开来做的,红宝石放在红宝石底座里面,红宝石中间的小孔要通过稀释液,而且有一束激光通过红宝石,目前我是用胶水把红宝石粘上去的,但这样不牢靠,而且会出现倾斜
要求是要红宝石安装牢固,且红宝石与红宝石座的接触面要求密封不透气
我们领导说是可以直接在红宝石周边注塑的,不知道可以么?

网友A:
第一张二维图如果那样半剖,看下来的话,A-A视图好像不是那样的吧。。。

网友(点评):
视图没有问题吧!~

网友(点评):
我觉得最难解决的是,红宝石在模具中怎么定位,否则塑料一进去,就会跑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二维图如果那样半剖,看下来的话,A-A视图好像不是那样的吧。。。

是那样的,红宝石内部有一个凹面的,另一面是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那样的,红宝石内部有一个凹面的,另一面是平的

2张都是红宝石?你说的是不是第二张红色实体图的二维图啊,我说的是第一张黄色实体图的二维图啊,看不出有凹面啊

楼主:
下面一张是红宝石的,上面是红宝石底座的,红宝石底座没有凹面的

楼主:
是我看错了~抱歉啊~

网友:
看错了就别瞎说。

网友:
直接压进去不就得了

网友:
如果可以在红宝石上面加个槽或倒斜度,这样注塑出来就不会掉了

网友:
人造红宝石的物理特性如何?怕不怕划伤,高温(ABS的注塑温度)?如果红宝石不受影响,应该可以通过模具解决,只是红宝石中间那个孔不好弄,可不可以注塑好了再打孔?

网友:
只要动一动模具镶嵌红宝石就可以了

网友(2012-11-03):
完全可行啊,红宝石周径上面加凹槽或者是凸环注塑后就不会掉下来了

网友:
红宝石底座上做倒扣和红宝石外部做凹槽都可行。但红宝石上的孔0.07左右,是怎么加工的

网友:
第一:楼主这模具准备一模多少腔?
第二:塑料产品的重量是多少,这样可以确定注射机的规格。
第三:建议楼主采用立式注射机,这样,红宝石嵌件可以很安全的安置在模具里。很多接插件都是采取这样的办法解决的。
          不过,楼主在设计模具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浇口(流道系统)的设计!!!!
  采用以上步骤,楼主的想法应该是可以实现的!具体的防脱的结构修改,很多社友已经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不再做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