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8.0断开视图为什么不能用

楼主(2012-09-10):
为什么我点开“断开视图”后,点图形没反应(图形屏幕中选不了视图)。是不是哪里没有设置好?求大神赐教!!

网友:
在UG中断开线,要画两条的,就会自动生成了

网友A:
第一个是先选择哪个视图,再进行下步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是先选择哪个视图,再进行下步操作的

我就是选择不了视图。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513281703/QQ/WinTemp/RichOle/2Q6%7DEW%60UVKEI$[D)76O9%7DHW.jpg  请问有什么设置需要修改还是怎么地

网友:
看下你的选择过滤器是不是被你调整了,把选项调到最上面,没有任何选择  项,还有是不是你新建图层了,好好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