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数控雕铣机调试,求助

楼主(2012-09-10):
数控雕铣机调试加工,用R3的球刀做球面时,刀路明显,球面光滑度不高,怎么解决,求高手指点。

网友A:
表面光洁度与刀具及算法都有关系,不仅是刀具的问题,差补算法不同,刀痕有很大差异,

玩雕铣有些水平并长期存活的厂子,主要就是因为有自己的一套算法,以前我这个的时候,是买人家的算法,自己摸索要花时间,有工夫玩5年,你也是行家了,但现玩现好,一般作不到,

论坛有这类厂家,有水平高的,我都知道他们是谁,你玩这个的,与他们交流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你把你的加工参数给大家说说,最好在上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面光洁度与刀具及算法都有关系,不仅是刀具的问题,差补算法不同,刀痕有很大差异,

玩雕铣有些水平并 ...

恩,谢谢,能帮忙介绍下吗,

网友(点评):
我只是确切知道他们是谁,但从来没有业务交际,你新发一个帖子,找他们,他们就会现身,不必谁介绍,他们自己就在这里,看得到,想联系你,他们自然就联系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你的加工参数给大家说说,最好在上个图。

我调试是看到的一些参数,倍率,进给都为100,Z轴的最高转速为6000,X,Y,Z,三轴的螺距分别为5,6,6,Pn300为10.

楼主:
引用 楼主:
恩,谢谢,能帮忙介绍下吗,

恩,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恩,谢谢,能帮忙介绍下吗,

我调试是看到的一些参数,倍率,进给都为100,Z轴的最高转速为6000,X,Y,Z,三轴的螺距分别为5,6,6,Pn300为10.用得是安川的伺服和电机。

网友:
这个是京瓷推荐的公式,N=(1000*Va)/2*3.14*根号下a(2rε-ap)
n:转速。rε:球头半径。ap:切深。

楼主:
通过和现场师傅的不断测试,今早将问题解决:在参数没有问题的前提下,我们在检测三轴的反向间隙时发现Z轴出现电机爆匝的现象,之后更换了私服线,最后调节Pn506和Fn009,现在问题解决。和大家分享下,谢谢各位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