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铸铝工件表面选用哪种处理方法好?

楼主(2012-09-10):
压铸铝工件,不能做阳极氧化,喷涂和烤漆又不耐久,而且颜色不如阳极氧化那么美观,大侠们请教改选用哪种处理方法,又漂亮又耐久,还不贵?
另,福州真是个机械加工的沙漠,稍微复杂先进些的工艺,都找不到,甚至比不上郊县。

网友:
磷化可以试一下

网友:
喷砂?貌似不是很美观啊!按LZ的要求,其实最好的就是阳极氧化了!

网友:
不知道要求铝的表面是绝缘还是要求美观?要看具体工况要求的。

网友:
便宜的就是烤漆了,外观也相对不错。其他的外观好的都不便宜。PVD不错,但是不便宜

楼主:
压铸铝由于材料的原因,不能做阳极氧化。而且重力浇铸的工件,即使选用了6字头的铝,还是不能阳极氧化。和双方的技术人员分析后得到一个总结,热加工出来的铝件,表面已经形成了氧化膜,当然没法再继续氧化。
烤漆和PVD我去搜一搜看看福州能否加工。

网友A:
谢谢各位大虾!!我也正愁这件事!!还有没有更多的表面处理方案啊!!我这是102铝,压铸模!!

网友:
引用 楼主:
压铸铝由于材料的原因,不能做阳极氧化。而且重力浇铸的工件,即使选用了6字头的铝,还是不能阳极氧化。和双 ...

压铸铝合金可以做阳极氧化,在我们工厂这种太多了,还可以做硬质阳极氧化,
氧化本来就是压铸铝合金常用的处理方式,无非分层化学氧化和电化学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各位大虾!!我也正愁这件事!!还有没有更多的表面处理方案啊!!我这是102铝,压铸模!!

表面处理:
氧化处理:化学氧化-氧化物膜、磷酸盐膜、铬酸盐膜。电化学氧化-阳极氧化,硬质阳极氧化
电镀:电镀,化学镀
喷粉喷油:
物理的:真空镀膜PV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