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承受轴向力的滑动轴承,居然N多人不明白

楼主(2012-09-10):
咱不明白:“N多人对滑动轴承能受轴向力不明白”。
其实已经说的过了:就是轴向车个台阶。

上图哟,看看是滑动还是滚动?

当然这是专用件,随便用个45#钢车的,说穿了,狗屁技术含量都没的。

当然你非要说外面买的、铜合金的才是滑动轴承,咱也没办法。

网友(点评):
概念有点混。机械词汇“轴承”特指一种专门支承轴的器件。楼主这里,似乎只应该称之为设计中某构件"起到轴承作用"。

网友:
高手们都来讲点基础理论。

网友:
哪个面是轴承的滑动面?轴向力怎样传递到承受轴向力的滑动轴承上?

网友:
呵呵,其实这类轴承除了其支撑作用外,就是为了防止轴向蹿动,设计个台阶挡住不就得了。。。

网友A:
滑动轴承未必然是铜合金;
轴承是一种结构说明,滑动也是一种运动现象说明;
只要符合上述条件,就可以称为“滑动轴承”。

网友(点评):
此乃化境否?

网友(点评):
算不得化境呀!只是随意发帖搞个积分罢了。楼主是在说明他的滑动轴承结构是怎么能受轴向力的。

网友(点评):
机械词汇“轴承”特指一种专门支承轴的器件。楼主这里,似乎只应该称之为设计中某构件"起到轴承作用"。

网友:
从图上看,贵公司的随意性也比较大,阿拉的家伙谁敢像楼主这么玩,俺就得揍他,在国企的时候,俺对画图的敢画这个图,都饶不了,哈哈,

现在真是天下大乱了,

网友(点评):
请教大侠。必须用推力轴承?摩擦磨损、润滑,按图好象没法算没法控制也没经验数据?不是典型不敢用?

网友(点评):
这个要考虑工艺性,合理性,不能拿箱体做滑动面,不能同种材料,防止材料胶合,对不同的速度用不同的材料,起码要用铸铁,钢对钢之间是不可以的,其它是经验了,米国设计不考虑这个,告诉制造者,人家选材料

网友(点评):
大侠非要去磨?打油槽?能达到使用性能就OK,何必搞的像花一样?

网友(点评):
这样做只要几块钱,你去订做一个过百块,效果一样,值得么?

网友(点评):
哈,大虾不给阿拉干活,随便怎么着都可以,阿拉不说什么,俺的东西,不可能玩成这样,人家给我做的东西,假如这样,我就踹那家伙,圈内的家伙都了解,该怎么着是怎么着,机械就是机械,

网友(点评):
书是死的人是活的,使用同种材料要看具体情况,你如何使用、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咱这硬度不同,表面处理不同,转速12转/分钟,直径10mm,每次使用时间小于1分钟,每年使用时间很可能不到1分钟,平常不受力

网友(点评):
踹哪里?踹屁屁还是踹第五根腿?还是踹人家钱包?哈哈

网友(点评):
用铜垫也不过一快钱,不论哪国,也不太可能钢对钢之间硬磨擦,磨损了怎么修理,直接就扔掉了?不可能为节约一块钱吧?

网友(点评):
不鲁吐利普,对你,就踹那条多余的腿,下次你就记得怎么画图了,哈

网友(点评):
这里主要承受抗压力,而非手册上的pv公式,一般铜垫早就压成渣了。能简单的结构何必搞很复杂?我倒真碰到过一些这样的老板,要求把结构复杂性,让别人看的越有技术含量越好。

网友(点评):
钢对钢不能硬磨?死教条!

网友(点评):
俺愚昧,为何俺不配做男人?

网友(点评):
这个牵扯到所谓的原则性问题,当和自己的原则抵触时就是不行,不抵触就可以做。承受抗压力的问题在于压力的大小,力不变面积改变,一样解决面压问题。

网友(点评):
同意998的观点!的确该挨板子!这什么呀!或许我落伍了,这还叫滑动轴承?土办法也没这么玩的,这真有点过了!现在的机械大侠都已经这样玩了,怪不得我老是郁闷玩不过他们呢!今天开眼了,自己的确要继续充电了!!

网友(点评):
大侠不必苛责。如果我们走累了,想在路边马路牙子上坐下,随便找张报纸垫下就行了,不能还要订做一张椅子。

网友(点评):
如果是产量百万件的东西,那又不一样了。

网友:
不知道寿命如何?

网友:
(⊙_⊙)跟俺想象轴向推力的滑动轴承不太一样。

网友:
确实可以承受轴向力,但说这个就是推力滑动轴承太牵强了,好比说我在山上扎个茅棚也是房子。

网友(点评):
这种非标零件叫“支撑座”比较容易理解

网友(点评):
看你是常住还是偶尔歇脚了。

网友(点评):
的确是叫推力滑动轴承,可以看手册

网友(点评):
这个东西确实可以用在一些要求不高的场合,重载高速就不行,像西门子的透平空压机把轴承换成这个你敢用吗?轴速一万多转用这个直接就熔了。

网友:
个人认为只要是能够满足使用要求就行,并不见得非得照本宣科。

网友:
我昏!楼主这设计够独特,我自己有套方案当时为了抵消一部分的轴向力只是叫轴承加工方在铜套的基础上加了个翻边,不用搞这么复杂吧!

网友(点评):
这是结构改过的,以前里面直径较小,接触面不够,因此采用钢的。也不复杂,反正那两个壳子必须要的,轴台阶也是必须的。

网友(点评):
问题是按您这结构轴图纸中支撑座两边的轴径只能小于轴承的孔径,而加了这个台阶后纯粹的增加了轴的制造成本,除非轴承的形式是两半式。

网友(点评):
这么小的轴,非标件,价格差不多

网友:
n难道我很没见识,没看明白

网友:
这可以勉强叫支撑座,但这样的图出来,怎么加工?怎么装配?怎么标尺寸?!

用什么办法保证3处或4处平面同时严密接触,还要承受轴向力,还要转动,呵呵,两处平面同时接触就要配作的,这咋弄?就压着硬研吗?!

我好失败呀,这么简单的结构竟让我也看不懂了!大侠们救命!!

网友(点评):
哈哈,连这种加工都叫难的话,不知道什么样的才叫简单。最少的尺寸链、简单形状,这都不能保证精度,那多一个零件你更不能保证精度了。

网友(点评):
冷水大侠,或许你没看懂我的回帖吧,也或许是我没看懂他图上的设计,有兴趣讨论的话就请发出零件图来看看。

网友(点评):
叫支撑座也行叫滑动轴承也没错。你说到严密接触,只是个定性词,没定量。任何两个物体接触也不存在完全硬压的情况,毕竟啥东东都有弹性。如果随便车一下就能达到使用要求,何必还要去研磨?

网友(点评):
彻底败了,我的回帖里“这咋弄?就压着硬研吗?!”这句话不是指加工手段,是说你的‘滑动轴承’承受轴向力同时转动的使用状态,可能没说清楚,造成歧义了,呵呵,抱歉。我输了!自己确实跟不上年轻才俊的思路了,呵

网友(点评):
直接接触的滑动轴承都是压着硬研。

网友(点评):
拜托去百度一下,什么是滑动轴承。

网友(点评):
拜托你去看看手册,什么是推力滑动轴承

网友:
这什么图啊 看不明白  填充部分是轴承座?   装配怎么装

网友:
咱不明白:“N多人对滑动轴承能受轴向力不明白”。
其实已经说的过了:就是轴向车个台阶。

上图哟,看看是滑动还是滚动?

当然这是专用件,随便用个45#钢车的,说穿了,狗屁技术含量都没的。

当然你非要说外面买的、铜合金的才是滑动轴承,咱也没办法。

有厂家用该结构给轴作轴向定位(限位)滴

网友:
终于知道了为什么人家经常说“无力吐槽”
因为吐槽点太多,无从吐起。。。

网友:
既然大家都吐糟楼主,我也来凑个热闹。综合大家意见,画个草图,弄成这样,似乎就没那么多问题了。
要保证有间隙δ。左右两端盖是一样的。根据楼主描述,是个小件,摩擦运动也不是很厉害,就这么简单弄了。

网友(点评):
按照楼主的两个帖子的叙述,轴向力很大,推力滚动轴承(不知是球轴承还是滚子轴承)都承受不了,钢对钢,不是静压轴承的话,摩擦肯定厉害。

网友:
非标非到这个份上,俺是无语了!!

网友:
滑动轴承,承受径向力与轴向力的组合,支承一根轴。

网友:
不知道为何这样不可,直接上图,大家讨论

以上两图都是机械设计手册上的,按手册,楼主的结构的确是推力滑动轴承,不知各位为何认为不是,或者是我理解的有偏颇之处,还请大家说说

网友:
若不考虑材料问题,仅从结构来说,按手册的推力滑动轴承定义,轴端面,轴肩只要起到承受轴向力的作用,这样的结构貌似都可以叫推力滑动轴承,从这方面讲楼主这样讲没问题

网友:
一路帖子看下来,觉得“轴承”和“起到轴承作用”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不能混淆。前面已经在楼主和LAOLIAO大侠的帖子里用点评的方式说过,好像还没有说清楚,作点补充。
机械词汇中“轴承”两个字有着特定的含义,那就是专门制造出来,用来做轴的支撑并承受轴带来的径向和轴向负荷,这样的一种可以独立存在的器件。轴与轴承间为活动配合,可以转动或者直线移动。
机械在设计制造时,有很多轴类零件和其它类型零件上孔的配合。如果这个配合是活动配合,轴类零件对其它类型零件之间可以转动或移动,那么,轴与孔就有一个支承关系。很多情况下,这个部位可以不用轴承而让两个零件直接配合。如果要分析两个零件之间的结构关系,可以认为有孔的零件起到轴承作用,但也仅此而已。除非很特别的情况,设计制造者也不会把这个有孔零件命名为“××轴承”的。
轴与孔有轴承关系,他们之间的位移是滑动,制作时就要遵循滑动轴承的设计准则。对于滑动轴承,pv值是一切设计的前提,重载,则转速必须校核,轴、孔材料的强度要有安全系数,选用不同材质并且表面硬度数值有较大差异分别制作轴与孔件,忌用同材质并且硬度接近的材料制作轴与孔件,如此等等。

网友(点评):
老前辈说的也在理。这零件确实不叫xx轴承。我这个帖子也只是说滑动轴承的使用方式而已。但很多人争论的焦点好像并不是个。

网友(点评):
上图手册上的“实心止推轴承”就是一个轴的端面,为何也叫轴承呢

网友(点评):
这个部位的作用是轴承。

网友(点评):
还是很纠结,只能说“起到轴承作用”的东西严格说就是轴承,这样解释就比较通了,比如一根轴的轴端起到了止推作用,严格说就是轴承,只是谁也不会这样叫。有些咬文嚼字了

网友(点评):
其实说这么多也不是为了争论对错,就是想把这个概念搞清楚,否则糊里糊涂,概念模糊不清,心里总是有点感觉小不爽

网友(点评):
不必纠结,机械东西就是古板。

网友:
楼主首楼给出的结构不是特例,可以有很多类似的用轴肩直接抵在装配零件承受轴向力的结构。但是,这些结构在机械中只能用在无关紧要的地方,无一例外。楼主在首楼没有说出其设计的工况,这才有后面998大侠的评论。如果一开始楼主就说清楚这只是在一个虽然轴向负载较大,但“转速12转/分钟,直径10mm,每次使用时间小于1分钟,每年使用时间很可能不到1分钟,平常不受力”的场合,而且不是像首楼那样“随便用个45#钢车的”,而是“咱这硬度不同,表面处理不同”,大家就没有什么可以争论了。

网友(点评):
老帅发现了关键啊!没有使用工况扯别的都没用。

网友(点评):
老元帅很细心啊,机械结构设计还是要结合实际工况来判断

网友:
轴承轴承,起码要考虑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滑动轴承未必然是铜合金;
轴承是一种结构说明,滑动也是一种运动现象说明;
只要符合上述条件,就可以称 ...

个人认为,这只是个起到轴向限位功能的支座罢了。

网友:
滑动轴承除了其支撑作用外,就是为了防止轴向蹿动

网友:
看看各位大侠的经验,学习の

网友(2012-11-15):
都是为了弄明白而认真的,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2013-04-05):
哈哈!主要是结构上有问题!那根轴轴向没有准确的定位面哈!还有就是请问那个止推端面哪个润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