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有气泡?

楼主(2012-09-11):
图中三根出口的位置上面两根管子吸取液体,下面一根往空间里面充液体,但是实验的时候需要填充的空间内总是有大量的气泡影响激光照射的结果,不知道是为什么?
我们实验的顺序是先往里面充液体,然后再抽取,两个动作不同时进行,注意图中间那个红色的地方,他的中间有一个0.08mm的小孔,小孔的左右两边都是液体,不管抽取还是,往里面冲液体的时候,多余的部分会从小孔中间过去,按说是不会有气泡的,但是实际上一直有而且怎么都排除不了,为什么呢?
注意最后一张附图,他就是上面的图里面的黄色区域的,红色的是中间有小孔的部分
求高手解答

网友A:
个人猜测,进出液体不相等产生真空,析出气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猜测,进出液体不相等产生真空,析出气泡

调整流量相等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调整流量相等的啊

给进口加点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进口加点压

对了,我在上面说的有一点不清楚,不好意思啊,我是抽取的时候气泡反而产生的更多了?为什么呢?抽取的时候充水的管子是停止冲水的,也就是只能从红色的部分抽过液体来,但就是会产生气泡,一开始以为是抽取太快了而小孔太小,所以液体来不及过来,我们试过减弱抽取的压力,增加他的抽取时间,但是效果不明显,还是气泡很多;然后认为是抽取到了管子里本身的气泡,我们尝试夹死管子,但是还是没有效果,周围都密封好了不漏水,红色部分两边的空间都充满了液体,但是抽取还是会有气泡产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猜测,进出液体不相等产生真空,析出气泡

检查过,抽取和充进去的液体的量是一样的

网友B:
你能确定是气泡吗?

网友C:
不管是何种液体,在压力下多会溶解一些气体。气体在液体中一般存在着二种状态,要么溶解,要么悬浮。比如液压油中在常压下均有溶解百分这几(具体数据忘了)的空气。当液体通过小孔时,压力降低,液体中溶解的气体便析出了。因为气体的溶解度和压力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能确定是气泡吗?

百分之两百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管是何种液体,在压力下多会溶解一些气体。气体在液体中一般存在着二种状态,要么溶解,要么悬浮。比如液 ...

那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是不是油箱的液位不够高了

网友:
应该是和压力减少有关

网友(2013-08-08):
充水水压大于抽水水压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