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讲解单向节流阀

楼主(2012-09-10):
节流阀和阻尼有什么异同点么?单向节流阀的工作要求和优点是什么?

网友:
期待高手指教,顶帖

网友A:
它是单向阀和节流阀并联而成的组合控制阀。
顺单向阀方向时节流不起作用,反向时油不能通过单向阀,节流起作用。
一般用于控制双作用油缸的回油调节!

网友(点评):
(顺单向阀方向时节流不起作用,反向时油不能通过单向阀,节流起作用。 一般用于控制双作用油缸的回油调节!),清晰明了

网友:
我是新手,期待专家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是单向阀和节流阀并联而成的组合控制阀。
顺单向阀方向时节流不起作用,反向时油不能通过单向阀,节流起 ...

搞明白了,不是像符号画的那样子,其实是串联的,只是单向阀和节流阀油道不同而已。嗯,确实是回油节流用的

网友(点评):
(其实是串联的)?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是单向阀和节流阀并联而成的组合控制阀。
顺单向阀方向时节流不起作用,反向时油不能通过单向阀,节流起 ...

节流阀和阻尼有什么区别

网友(点评):
节流阀是打开和闭合两种状态,不能改变流量,但是阻尼的作用就是改变流量。不知道这样说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楼主:
节流阀和阻尼有什么区别

经过阻尼的液压油,压力哪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