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AGV减震

楼主(2012-09-10):
求助各位前辈双向AGV驱动减震怎么做

这是我设计的,请大家给点意见,

这是我设计的,请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没搞过,期待有高手出现,可以学习下!

楼主:
提点意见啥,怎么能够使他更简洁可靠,

网友:
你用的是充气轮吗?

网友(2013-03-08):
楼主,有没其他图片,期待中

网友:
AGV驱动一般都用剪式的,你的负载多大,有必要用减速箱吗?我建议你还是抄明电舍的结构吧,或者直接买成品,不贵的。

网友A(2016-09-21):
这个减震只能防止颠簸,不能中和地面坑洼带来的误差,应该需要分开做减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减震只能防止颠簸,不能中和地面坑洼带来的误差,应该需要分开做减震

说得有理啊~~~~~~,一般AGV小车的行运路面也不会太坏了~~~~~~

网友(2016-12-22):
引用 网友A:
这个减震只能防止颠簸,不能中和地面坑洼带来的误差,应该需要分开做减震

学习汽车的做法,独立悬挂减震。

网友(2018-09-13):
这种两个减震 没有其他的万向轮了吗?  建议参考汽车的独立悬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