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件用铣床怎么装夹?

楼主(2012-09-10):
材料是ABS的,毛培是600x600x10mm的ABS,没有什么精度要求,就是一个实验件

网友:
回转工作台装夹。

网友(点评):
那四个孔怎么铣?

网友(点评):
干过铣床吗。工作要动脑子。我要是全盘拖出。那工作的乐趣在哪里呢。

网友:
你是想上铣床做什么?铣平面?还是钻孔?

网友:
没看出需要铣什么对方,既然精度没要求,车床车外圆、端面,然后钻床钻孔就好。

网友(点评):
车床车?你厉害。。。。

楼主:
毛培料是方形的,要铣外圆,铣中间那个4个100的孔。 工件直径太大我们这里的车床车不了

网友:
估计是想铣孔,等高垫铁支撑,压板装夹就行。

网友(点评):
压板压在支撑的铁块上吗

网友(点评):
压在活上

网友:
楼主应该是问铣外形及孔吧,下面垫板,需避开四孔位,及555外圆处,用压板压四周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是用压板压在垫块上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毛培料是方形的,要铣外圆,铣中间那个4个100的孔。 工件直径太大我们这里的车床车不了

方的很简单啊,压板压四个角,先铣100的孔,再铣外圆(厚度留10丝),铣完了一掰就下来了。

网友:
想不明白为啥要铣床铣成外圆?

网友:
压板装夹啊

网友:
拿去激光吧,

网友:
用龙门铣吗

网友:
先把四个孔和厚度加工好 然后在对角两孔穿螺杆打压板 在园工作台上洗外圆

网友:
先把方料四周加垫支空压板装夹把4个孔解决了,然后压板装夹用孔定位铣外圆留几丝余量就可以了,拿下废料去毛刺即可。

网友:
压板装夹

网友:
真空吸盘,,

网友:
雕刻机木有么?没有就去做广告的店里,人家三五下就给你搞出来了

网友:
这个零件应该是先加工出外圆
再加工孔
因为普铣的Y轴行程没有那么长
要转动机头一个孔一个孔加工

网友:
支持13楼和14楼的做法

网友:
先压住四周铣四孔,再压住孔铣四周。

网友:
引用 楼主:
毛培料是方形的,要铣外圆,铣中间那个4个100的孔。 工件直径太大我们这里的车床车不了

如果不用加工平面,可以先加工四个孔位,在利用孔位装夹加工外圆。

网友:
为什么要铣啊  直接过去那水刀 一下全部搞定 而且肯定不铣成本要低啊

网友:
先外圆后内孔。剩下的不用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