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公司接一产品,由于固定产品的夹具太高不好换刀

楼主(2012-09-10):
我公司接一产品,由于固定产品的夹具太高不好换刀。有什么方式可以让XY回原点在换刀吗?听说改下参数就可以,还清高手指点下。。本人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
每台机床的参数不一样的,你不告诉是什么操作系统,什么机子,什么型号让人咋弄

网友:
程序里面弄一下不行吗?

网友A:
既可以改参数,也可以在程序里面设置。

楼主:
是法兰克的系统。。。。有佳的机床,,,和上海建荣机床,,,还请师傅指点下。。谢谢

网友B:
建荣精机?G28U0 W0 不就回原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荣精机?G28U0 W0 不就回原点了

我要从参数里面改。。不是用程序。。。师傅

网友(点评):
。。。。有区别吗?不过是程序中在每个换刀之前添加一行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可以改参数,也可以在程序里面设置。

怎么在参数里面改呢。。我做的是法兰克系统的。。程序是这样子编的吗?G0G91G28Z0;
G0G91G28X0Y0:这样对么

网友C:
FANUC系统里写个宏,比如换刀M6指令,再加回参考点程序就行了。G49
                                                                                           G0G91G28Z0
                                                                                           G0G91G28X0Y0

楼主:
引用 楼主:
怎么在参数里面改呢。。我做的是法兰克系统的。。程序是这样子编的吗?G0G91G28Z0;
G0G91G28X0Y0:这样 ...

那参数里面怎么改呢?可以告诉我么?师傅

网友(点评):
谁给你说了参数里可以改?改后让每次换刀前都回零?你就去找他去吧,在我的记忆的该参数是达不到这样的效果的。

网友(点评):
当然可以,友佳的机床里有个9001程序,是换刀的宏,只要读M6就自己回第二原点,机床K参数K1.1=0,设定换刀XY轴必须回第二原点,然后把第二原点参数设到你要的位置,比如说和机械原点重合,参数0I系统里好像是1241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参数里面怎么改呢?可以告诉我么?师傅

哦。。这样呀。。那在参数里面怎么改呢?可以详细和我说下吗?在下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C:
FANUC系统里写个宏,比如换刀M6指令,再加回参考点程序就行了。G49
                                     ...

改那个参数呀。。可以详细和我说下么?师傅。。。。

网友D:
友佳的床子,只需在换刀程序更改一下,换刀参考点就可以了,o9001号程序,

网友:
记得参数中可以改,你找下机床附件中有没有一本机床厂家自定义的K参数说明书,那上面介绍有各种生产厂家自定义的参数功能开关,有空帮你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友佳的床子,只需在换刀程序更改一下,换刀参考点就可以了,o9001号程序,

但先要改下机床参数呀,要不能打不开。。。请问师父是什么参数

网友:
难道不回原地么发换刀吗?

网友(2012-10-11):
参数1240#
 第1 参考点在机械坐标系中的坐标值
注释
在设定完此参数后,需要暂时切断电源。
[输入类型] 参数输入
[数据类型] 实数轴型
[数据单位] mm、inch、度(机械单位)
[数据最小单位] 取决于该轴的设定单位。
[数据范围] 最小设定单位的9 位数(见标准参数设定表(A))
(若是IS-B,其范围为-999999.999~+999999.999)
此参数设定第1 参考点在机械坐标系中的坐标值。
1241 第2 参考点在机械坐标系中的坐标值
1242 第3 参考点在机械坐标系中的坐标值
1243 第4 参考点在机械坐标系中的坐标值
[输入类型] 参数输入
[数据类型] 实数轴型
[数据单位] mm、inch、度(机械单位)
[数据最小单位] 取决于该轴的设定单位。
[数据范围] 最小设定单位的9 位数(见标准参数设定表(A))
(若是IS-B,其范围为-999999.999~+999999.999)
此参数设定第2~第4 参考点在机械坐标系中的坐标值。
1250 进行自动坐标系设定时的参考点的坐标系
[输入类型] 参数输入
[数据类型] 实数轴型
[数据单位] mm、inch、度(输入单位)
[数据最小单位] 取决于该轴的设定单位。
[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先要改下机床参数呀,要不能打不开。。。请问师父是什么参数

参数1240#
第1 参考点在机械坐标系中的坐标值
注释
在设定完此参数后,需要暂时切断电源。
[输入类型] 参数输入
[数据类型] 实数轴型
[数据单位] mm、inch、度(机械单位)
[数据最小单位] 取决于该轴的设定单位。
[数据范围] 最小设定单位的9 位数(见标准参数设定表(A))
(若是IS-B,其范围为-999999.999~+999999.999)
此参数设定第1 参考点在机械坐标系中的坐标值。
1241 第2 参考点在机械坐标系中的坐标值
1242 第3 参考点在机械坐标系中的坐标值
1243 第4 参考点在机械坐标系中的坐标值
[输入类型] 参数输入
[数据类型] 实数轴型
[数据单位] mm、inch、度(机械单位)
[数据最小单位] 取决于该轴的设定单位。
[数据范围] 最小设定单位的9 位数(见标准参数设定表(A))
(若是IS-B,其范围为-999999.999~+999999.999)
此参数设定第2~第4 参考点在机械坐标系中的坐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