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送铜带料器之类设备,哪位社友做过?

楼主(2012-09-10):
铜带规格宽度27—100 之间,厚薄规格在0.05—0.3之间,请教有没人做过送带料的装置,分享下经验,我刚刚有大设备需要用到这个,以前重来没做过送料之类的装置,请教各位达人给点意见,让我少走弯路,把东西做得更好~在此先谢谢各位兄弟!

网友:
去买台NC伺服滚轮送料机就搞定咯,保证可以不用走弯路,2~3万大洋的设备有必要自己做吗?

网友(点评):
公司叫做,我们给别人干活的怎么能说不呢!

网友(点评):
可以给份成本分析报告呀,自己做要多少时间和成本,直接采购要多少价格,这样也是一种对应方式。

网友:
你没有说明要送多长啊??料短是不一定要用伺服的。

网友(点评):
是递增的送法,开始 110mm ,每走一步增加1mm,直到 130mm为一个周期!

网友(点评):
可用伺服,超越离合器和压轮组合。

网友(点评):
大师给个压轮的组合示意图看看?我想用伺服带两组压轮,压轮是正上下结构那样,两组压轮中间用齿轮传动

网友:
是连续送料还是间断送料?每次送料长度和精度是多少?

网友:
最好把你的思路图纸传上来,大家反而好提出建议,因为条件不同,就会有不同的方案。

网友(点评):
谢谢关注,这个送料器,前段会加个小的冲模,冲10.5mm的孔 和切断!

楼主:
问了几家,有的说不行太薄,有的说要用拉的方式,各类啊,

网友(点评):
人家说的是对的,这种薄料还要有收料结构,你可把它们组合起来。

网友(点评):
关键我料带出模具后会裁断啊?没得收呢!

网友(2012-11-26):
你具体有什么要求先,你这种材料是太薄了,一般NC滚轮送料机是0.3-3.2的,通常用的是0.5-1.5左右,你的都0.05了,怎么送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