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氨酯 车削加工 公差可达多少?

楼主(2012-09-10):
今天设计时用到一压轮,如下图,请问做加工的老大们,在车床上能加工出来吗?

网友A:
哈哈,剖面线不对。粗糙度比较难达到,因为车加工时会让刀,表面会起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剖面线不对。粗糙度比较难达到,因为车加工时会让刀,表面会起毛的。

刚才用SW在家画的,没关联上材质,所以剖面线就默认是那样了。

你的意思是公差可以达到,粗糙度达不到?

那粗糙度最高可做到多少?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  关键刀具的选择要注意  特别要一刀成不要车两刀

网友:
可以加工得到的,选好刀和合理的车削参数,没什么问题。

网友:
基本可以达到要求,加工冷却系统最好是空冷,表面加工最好上加工中心,不然加工出来的很脏

网友:
表粗要特别注意。

网友:
个人认为无法达到公差要求

网友:
有难度......这种材料不好加工.

网友:
粗糙度没问题,有经验的师傅可以车的很好的。刀的形状不是经常用的这种刀。像菜刀的刃要锋利。而且不缠削。

网友B:
这玩意难加工?6.3的粗糙度和±0.1的公差?
我只能说,是我奥特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难加工?6.3的粗糙度和±0.1的公差?
我只能说,是我奥特曼了。

什么意思呀,是根本不能加工还是可以加工呀??请明示。

网友(点评):
这个不难加工,粗糙度和公差很松。刀具一定要锋利,避免零件变形。

网友:
关键是刃口要锋利。
无涂层,大后角。

网友:
做几个的话,考虑磨加工
批量建议做模具直接成型,不用加工

网友:
这个零件很简单,关键是刀具要用剥皮刀,粗糙度可以做到,我专门做自动化配件的,经常车床加工的有海绵,聚氨酯,有机玻璃,橡胶等一些不常用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