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制动器的问题

楼主(2012-09-10):
件1是一个旋转的飞轮,转动惯量、转速和结构尺寸已知;件2是一个制动器的闸片,利用闸片对飞轮的摩擦力矩,使飞轮停止转动。

我想请教一下,是否件2与件1之间的接触面积越大,它们之间的摩擦力矩就越大,同时,制动角越小呢?

网友:
前一段时间碰巧俺也查过这个问题,结论就是:没得到结论。呵呵。

古代有个外国人得到过摩擦力的定律,其中一条就是 摩擦力与表观接触面积无关。
但是 摩擦 这个概念太微妙了。上面这个理论也经常在实际中遇到简单的反例。
滑冰时候的冰刀摩擦原理,我看的书里说,到现在也没有具体解明。

不过想给楼主的一点参考信息是,
我们做这个设计时候一般会考虑面压力,
就是这么大的压力,分布到多少的面积上,
单位面积是有一定的压力的,这个面压力,如果太大,则摩擦材料会损坏。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面积太小,则摩擦产生的磨损会很大,
这个可以通过摩擦材料的catalog查数值进行计算,看可以使用几万次,是否满足要求。

最后说,我们做这个设计,摩擦力就按照2号零件的压力来计算,
压力乘以摩擦系数,得到摩擦力,然后乘以半径得到力矩。
然后计算停止角度。
讨论接触面的时候,只考虑面压力。

网友:
这个要推导出飞轮的圆周面上压力的分布规律,然后积分求得总的压力为多少,就求出总的摩擦力矩了,可恨俺的数学基本功不过硬,高数忘了很多,求不出来...

总的来说中间的压力最大,到两边越来越小,因为径向载荷要乘以一个cosθ,分布应该类似于轴承径向载荷的分布:
在网上找了下积分的公式,得出的结果是(π/4)*μFR(不确定是否准确),可以看出与μFR相比有个系数,这个系数是否与分布角度有关不确定...假如接触面积只有很小一块那结果就是μFR,相比较接触面积大了,摩擦力矩还小了

如果单纯是平面,则摩擦力显然与接触面积无关,但在曲面的情况下,不清楚是否跟分布的角度大小有关,还有待进一步确认

网友:
摩擦力大小与正压力和摩擦系数有关

网友:
与正压力、摩擦系数有很大关系,若接触面积比较大,压力太小的话,也是起不了制动的功能的。

网友:
面积、压力、摩擦的材料都有关系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期待看到更多朋友们的见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期待正解

希望讲解更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