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倒头镗,数控机床的倒头镗精度是多少?

楼主(2012-09-10):
何为倒头镗? 数控机床的倒头镗精度是多少?4 Z2 [; a& W; k/ [

网友:
第一次听说,学习一下!

网友:
加工中心的反镗吧。因为夹具或者别的原因无法在正面镗小孔口部的大孔,只能在小孔的另一面反镗大孔。

网友(点评):
或者小孔两端的大孔同轴度要求很高。

网友(点评):
我车床是这样干的,用的是反拉刀,一次出来两个放轴承的台阶。

网友(点评):
对,车床也能这么干。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虽不确定谁说有道理,依然要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