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弧插补直线插补

楼主(2012-09-10):
圆弧插补什么意思?还有 直线插补

网友:
直线插补是直线运动命令,刀具在两坐标以插补联动方式按指定的F进给书店做任意的直线移动 。如g01x-z-f-
圆弧插补g02g03指令使刀具相对工件以指令的速度以起点向终点进行圆弧插补 g02x-z-r-f

楼主:
我不懂编程,能形象简略解释吗?

网友(2013-03-29):
实际上就是 通过数控系统用极微小的线段模拟直线和圆弧,控制指令是G01和G02 G03

网友:
怎么这种问题这么多,看说明书,基础资料,先看插补的概念
看来大学的课程还是有意义的,只是讲的太细了

网友:
实际上就是刀具切削直线,切削圆弧的事,不知这样说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