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形状的工件热处理,请教

楼主(2012-09-10):
有快板形状的工件,长450宽250厚30,调质后加工好,然后正火,这样会不会变形啊?调质变形大不呢?这种板状的也没试过。

网友:
调质后加工好,然后正火  ???

1调质,2加工

或1调质,2加工,3去应力退火

楼主:
不是正火,是淬火。材料Q345的,加工好后留0.7余量再直接淬火然后磨平。这样加工是否可行呢?

楼主:
45号钢不好找,只有Q345的代替了,就是不知热处理变形大不,搞处理的说可以直接加工好,留最后磨平面的余量,几十丝就行

楼主:
还有块方钢,60*60,长520的,也要淬火,HRC48左右    以前都没有搞过,望哪位高人指点啊!看这种材料可行不?

楼主:
怎么没人啊?

网友:
Q345淬火好想达不到48HRC吧,45钢的话还可以

楼主:
怎么没人啊

楼主:
有没有人用过这种材料啊

楼主:
如果不行,那只有买45钢了

楼主:
只是板材不好找啊

楼主:
怎么都没有人啊!大家都慌着放假了啊?

网友:
这种45#钢板有的买

楼主:
我们这边市场少,厚度不合适

网友:
舞钢钢板可供厚度8-650mm 宽度1500-4020mm 长度3000-27000mm  钢板可热轧、控轧、正火、回火、正火加回火、调质等状态交货。Z向性能:Z15、Z25、Z35、.探伤级别:1级、2级、3级。

楼主:
我要得也不多啊,多反到好办些

楼主:
经过慎重的考虑,还是决定用45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