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丝绳生产设备的机械加工,讨论

楼主(2012-09-11):
谁懂钢丝绳的捻绳设备的  和有箱体机加经验的  进来说说经验  大家学习下  最好有图片哦

网友A:
一般说来,要谈箱体类零件的加工工艺路线,仅有零件图是不够的,况且只有一个三维图还没有尺寸,呵呵。

最好有装配图,而且要弄懂实际使用过程、批量、可供选择的加工设备情况等,才能选择零件的各工序加工基准,使用的设备、刀具、夹具等,制定合理加工路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说来,要谈箱体类零件的加工工艺路线,仅有零件图是不够的,况且只有一个三维图还没有尺寸,呵呵。

 ...

我不是说就这个泵体的   我说的是想学习下大家的经验啊   我这的产品都有工艺了   我这就是一手活  我想学习点别的  呵呵

网友:
拉丝机。筒型股机。框栏合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