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特殊截面的形状螺旋线,大家一起做下

楼主(2012-09-11):
方法很实用,大家分享下:

原理很简单,螺旋线,规律曲线,但首先要把截面轮廓构建起来,有兴趣的朋友试试。

做了个视频,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下

自攻螺钉有螺纹的部分

网友A(2012-11-23):
4.0的可不可以用你的方法做出来自攻螺丝呢?希望给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的可不可以用你的方法做出来自攻螺丝呢?希望给指教。

应该是可以的,原先我用4.0的做过的,自攻螺丝螺纹扫略,注意要强制方向,和控制截面面积就可以了